无刷电机问题

楼主(2019-09-20):
电机空转没问题,装上螺旋桨就来回打转,这是怎么回事哦。有大神知道吗。配桨这些没问题,关键有个电机还是新的,也是晕了!

网友:
电机来回转

网友:
电调启动加速度设置过快了,加载荷以后带不起来,试试把电调设置一下,网上都有教程的

网友:
大油门空转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