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有刷飞控CF设置问题,求大神解惑下

楼主(2019-09-20):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朋友送的一架微型穿越机,飞控是NAZE32有刷的,现在换了DSM接收机,CF配置一项一直显示"Watting to data"无法进行接收的修改,怎么回事啊,有谁帮解惑一下。

网友A:
这个飞控有点老了,应该是bf版本太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控有点老了,应该是bf版本太新了?

现在板上的固件是CF的,右上角有个DOCUMENTATION FOR 1.13.0 不知道是不是版本号,我用cf打开看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控有点老了,应该是bf版本太新了?

这个好老的东西了,我没玩过穿越机,就丢给我去折腾了,

楼主:
谁手头还有这个飞控啊,能否帮忙看下,我用CF能控制电机转或不转,但遥控无法解锁是的,电机无法旋转,CF里遥控参数通道查了好几遍了,遥杆动的时候,对应的彩条都会移动。

网友:
设置一个解锁开关

楼主:
是F1还是F3?

网友B:
刷bf吧,设置简单。我有个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bf吧,设置简单。我有个一样的

你好,选择哪个飞控型号和版本号啊,BF软件版本10.5.1,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