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入坑航模,从组装四旋翼开始

楼主(2019-09-21):
各位前辈,打算入坑航模,组装四旋翼,有一点51单片机基础,买了一个F4V3S飞控板,从焊接组装零部件开始,打算十一小长假组装并试飞。以下是淘宝准备下的清单,又因为是新手,不知道配件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改进。请各位前辈一定不吝赐教!!!!!

网友:
电机选好一些的,你都用这么好的遥控器了

网友:
直接收个二手好点配置,还好过你这配置。

网友:
这些设备晋级没有一样能用。包括遥控器。

网友:
杂牌XXD电调放烟花的概率挺大的~~

网友:
建议遥控器好点的,那个不能省钱

网友:
电装一般遥控器不错

网友:
这种机架买回去玩两天就想换  太沉

网友:
这不行啊!

网友:
不建议使用xxd的,好盈的和大疆二手电机也很好

网友:
有没51单片机基础影响不大

网友:
不建议用XXD的电调,杂牌电调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
你这控好贵 啊。

网友:
我也是刚入的模

网友A:
,APM的飞控,福斯i6的控,功课做了不少,国庆组装好的,一次试飞成功!一起下来700左右。感觉电池不能咸鱼买,还是买新的,这几天寻思组1865电池组呢

网友A:
你一个控基本是我80%成本了,我第一次都练手全便宜东西。质量也很好啊,我机架是铝合金的

网友:
分享个笑话,我刚开始时候,咸鱼买了2个4000的硬壳2s电池,组好插上电池,咋飞不起来呢,油门最大也不离地,后来才知道那是车用的,算了也没退,直接拆了 组了个3S的,还多一片扔边上了,感觉拆的时候那片电池有点漏,所以没敢再用。

楼主(2019-11-16):
引用 网友A:
你一个控基本是我80%成本了,我第一次都练手全便宜东西。质量也很好啊,我机架是铝合金的 ...

我是这么想的,遥控在手上新手也不会摔坏,所以就买好点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的飞控,福斯i6的控,功课做了不少,国庆组装好的,一次试飞成功!一起下来700左右。感觉电池不能咸鱼 ...

仅仅是飞起来是不够的,要飞稳,像悬停,定高,自稳。我要搞定这三样我就满意了,现在我的飞起来悬停会往前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想的,遥控在手上新手也不会摔坏,所以就买好点的了

我的自稳,定高有风会飘,GPS定点是钉钉子,拉都拉不走,最近又组了个大疆naza的感觉可玩性还没apm多,稳定度二个都差不多,我是没事搞的玩玩,所以不想花太多钱,电池基本都是用18650组的,稳定飞一般20分钟,还不怕过放,放到3.3~3.5伏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