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老师请进,看看这个疑难杂症

楼主(2019-09-21):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3MDMxNjgzM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如视频所示,手里晃晃就保护了,好几个机器都这样,并且飞行做剧烈动作就炸机,是BF哪里不对吗?谢谢

网友:
泡泡很忙,大佬们基本都不怎么来了

网友A:
1、检查电机输出通道是否正确,
2、检查电机转动方向是否正确。
看视频,好象你M4电机转动方向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电机输出通道是否正确,
2、检查电机转动方向是否正确。
看视频,好象你M4电机转动方向反了。

感谢您的回复,不过电机的旋转方向没问题,都已试飞过,这个问题好像还不是个例,我们的模友大约所有的人都有这个问题,总结起来应该是,近半年购买或者升级过的F4飞控都存在这个问题,1年前或者更早的没有问题,有人说是飞控的新功能,一种类似感应式的保护,受到外力或者扭力,飞控会第一时间停止电机转动,不过这些日子飞行得出的结论也确实如此,当桨打到障碍物,哪怕是大一些树叶,一般都会自动停止,来保护动力系统,以前的F4好像没这个功能。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