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块云台,改了下压

楼主(2019-09-23):
之前,用的是storm32   bgc 两轴,,炸鸡炸断了云台臂,本来打算修,因为打印机也好久不用,又要重新校准,索性改成57块的大法,改成这样有点别扭,但是,效果肯定比两轴好,。毕竟三轴。虽然已入坑大疆,但是折腾精神还是很强烈。不放弃大玩具

网友A:
楼主试飞了吗?横滚问题有没有

网友B:
下压减震还有上压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压减震还有上压好吗?

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这个台子非常高,根本不可能下挂,只能这样改,否则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飞了吗?横滚问题有没有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如果启动完成,你一直用手扭动他,他很快就往一边歪了,没办法,这个解决不了,,,那个控制行程窄的问题,应该在ardunio固件里应该可以改,,只不过我不会

网友:
厉害了。很不错的思路

网友C:
配上去质量会不会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上去质量会不会超啊?

你说的是重量?
不会。这个比开源STORM32 BGC的两轴还轻。拿手上就能感觉出来的了

网友:
啊是吗?到时候也搞个57三轴看看

网友D:
你相机塞进去后还能插图传的插头么?我的山狗sj4000没法插插头,我把云台框上半部分锯了,结果还是没法插。正愁着怎么办呢?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相机塞进去后还能插图传的插头么?我的山狗sj4000没法插插头,我把云台框上半部分锯了,结果还是没法插。 ...

能,自己做的插头。。因为好久没搞了 。图传一直没信号。结果发现线接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自己做的插头。。因为好久没搞了 。图传一直没信号。结果发现线接错了 ...

可否麻烦拍个照给我看看你相机云台插头是怎么弄的呢?我还没有想到好的办法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否麻烦拍个照给我看看你相机云台插头是怎么弄的呢?我还没有想到好的办法呢。谢谢!

位置刚好。,一点不差,,买来的micro usb 公头,削平,把金属触点也弯回头,云台那个塑料件削平,线从旁边焊接,,刚好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否麻烦拍个照给我看看你相机云台插头是怎么弄的呢?我还没有想到好的办法呢。谢谢!

网友:
嗯嗯 我也这样比过,感觉是差一点就放进去了,原来你削了一点的。还有就是五针脚的micro usb淘宝上不好买呀,没有找到包邮的,几分钱的东西,邮费10元。之前买过一次,但是是四针脚的。

网友D:
不晓得这个是不是五针脚的?

楼主:
戴套肯定就不去,必须不带套,不然卡住还想顺滑进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晓得这个是不是五针脚的?

戴套肯定进不去,必须不戴套,戴了就卡住了,怎么进?还有,不带套也得加工过,否则还是进不去,焊接线的工艺也非常讲究,

网友E:
用多大电池、续航可以达到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多大电池、续航可以达到多久?

我不知道啊。我最多就10分钟下来。。我可不想炸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多大电池、续航可以达到多久?

4400一组,2200k2一组,两组电池,我就飞10分钟,就下来了,

网友F(2019-10-25):
小蚁吗 刚好我的不怎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蚁吗 刚好我的不怎么稳定

小蚁进不去,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