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4飞控的问题~如何获取OSD数据

楼主(2019-09-23):
既然是开源飞控。那如何获得F4的OSD数据。
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A:
我自己认为就是你打开回传那么接收机能接收到信息,通过uartTX,然后你用USB转ttl试一下能不能读取

网友B:
你是要获取什么数据?芯片数据还是飞行数据,芯片直接看,飞行数据有专用OSD接口也不用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获取什么数据?芯片数据还是飞行数据,芯片直接看,飞行数据有专用OSD接口也不用瞎折腾。 ...

姿态,电压,电流,气流等等。好的,我读取下OSD看看。叠加到视频流中!。感谢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认为就是你打开回传那么接收机能接收到信息,通过uartTX,然后你用USB转ttl试一下能不能读取

我去试试啊~,感谢,F4我不太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