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距离8KM以上,固定翼飞过去难度大不大!

楼主(2019-09-23):
山脚下就是我家,要是能飞过去看看就好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A:
固定翼可以轻松完成,纸飞机最远拉距过十二公里

网友:
固定翼来回两趟都没压力

网友:
大疆精灵系列也有模友拉距拉过十六公里的

网友B:
固定翼完全无压力, 我的续航2H   单程100 公里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完全无压力, 我的续航2H   单程100 公里都可以

2h,单程100,意思来回200,平均时速100km,什么飞机火箭吗

网友:
飞过去轻飘飘啊。就看还能飞回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2h,单程100,意思来回200,平均时速100km,什么飞机火箭吗

大胖子?还是什么?用多大电池?

网友:
随随便便就能做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可以轻松完成,纸飞机最远拉距过十二公里

这么远是怎么实现的啊,小白求解答

网友:
不吹牛B。我之前发的帖子轻松破20公里

网友(2019-11-08):
引用 网友C:
2h,单程100,意思来回200,平均时速100km,什么飞机火箭吗

小胖大胖都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远是怎么实现的啊,小白求解答

433遥控增程飞个几十公里都没问题,前提是电池续航够

网友(2019-12-27):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完全无压力, 我的续航2H   单程100 公里都可以

去了就回不来了吧?

网友:
穿越机,170.180公里每小时,两分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