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

楼主(2019-09-24):
华科尔d10遥控器,原装固件,大疆lite飞控,原装固件,飞行时出现的问题,请高手指点,第一块电池,飞行全部正常,换了第二块电池以后,为什么方向就变了,原来的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左右不变,是遥控器问题,还是飞控问题,以前有一个非主流的飞控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困惑中???

网友:
我的华科尔D10也遇到问题了,配的QQ飞控,直接没飞起来过。左手摇杆正常,右手摇杆 方向是乱的!搞半天,没搞成

网友:
华科尔的控有时候的确不太灵光,重新设置一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