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m v2遥控器校准问题

楼主(2019-09-24):
搞了一个二手飞控,飞控连接电脑没啥问题,就是到了遥控器校准,一打开命令杆校准开始,A E T R 就开始乱滑动,软件右下角也报错误29,实在搞不明白了!请教大神赐教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楼主:
一枚菜鸟求助各位老师支个招!脑袋头疼,网上都找遍了,没找到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控?先检查各个通道然后检查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控?先检查各个通道然后检查接线

用的AT9控,连接的d-bus,也用普通模式试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B:
v2外壳有白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2外壳有白色的?

这是淘宝几十块钱刷的V2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AT9控,连接的d-bus,也用普通模式试了,还是一样的

你看下你设置里接收机选择的是10通道模式还是12通道模式,推荐你先PWM单线连接尝试下

网友C:
我跟说我的lite也出现过这个,我是at9s,用的r9ds,然后我换了块电池就好了,你说神奇不

网友D:
遥控设置下ATER模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设置下ATER模式试试

怎么设置呢

网友E:
重建一个模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跟说我的lite也出现过这个,我是at9s,用的r9ds,然后我换了块电池就好了,你说神奇不

我买的新电池,遥控器用5号电池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建一个模型试试

重建了,没用

网友(2019-10-28):
遥控器校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