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 .....

楼主(2019-09-25):
  f550机架    好赢1000V电机6个     好赢20A电调6个    飞控nazalite     电池TCB25C10000HA     整机重2千克      这样搭配可以么       ????????                       还有2212电机为什么飞一会下来就坏了里面外转子脱落!!!!!!!!             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550轻点的应该可以吧,你太重了吧,昊翔那个17块的电机应该刚好合适,说是7000块机器用的,桨叶一起买3 ...

好的谢谢!!!

网友A:
一般550轻点的应该可以吧,你太重了吧,昊翔那个17块的电机应该刚好合适,说是7000块机器用的,桨叶一起买3.5一个,它那个螺口是细牙的。

网友:
你这小马拉大车,拉力不够啊,而且懂一点的都不选xxd,不爆才怪,2212电机450 550差不多,你这轴距,10000毫安电池3字头电机最合适,28的都不知道吃得消不。

楼主:
扇叶配多大可以

网友:
最好上2216的电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大疆多大的可以????

换大疆多大的可以????

楼主:
换大疆多大的可以????

网友:
看着就是XDD电机,抓紧换吧

网友:
你买的2212电机质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xxd和其它牌子都分不清?

xxd的............................................................................

网友C:
脱落就是质量不好。。爆牌子出来

网友D:
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
胶水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电机??????????

好赢2212的

楼主:
电机还能用胶水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脱落就是质量不好。。爆牌子出来

好赢的其他没有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脱落就是质量不好。。爆牌子出来

飞了3次坏了3个电机..............不敢飞了!!!!

楼主:
为什么4S1000的电池就飞十分钟左右就感觉没有电了??????                测电压还有15.4V!!!!!!什么情况啊!!!!!!!!!!!!

楼主:
这个电机好赢2212   1000V    的

楼主:
里面的铁片都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赢的其他没有在意.......

好赢不知道,但是银燕,之前朋友有用过,不行,,也是磁钢和转子脱落,郁闷得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4S1000的电池就飞十分钟左右就感觉没有电了??????                测电压还有15.4V!!!! ...

是这样的,就十来分钟,超过15分钟就做死,什么时候掉下来是不知道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好赢2212   1000V    的

换大疆拆机电机啊,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就十来分钟,超过15分钟就做死,什么时候掉下来是不知道的

我写错了是10000H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大疆拆机电机啊,又不贵

这要换大疆多大电机可以????、我用2212特别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赢不知道,但是银燕,之前朋友有用过,不行,,也是磁钢和转子脱落,郁闷得很

都说大疆好准备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写错了是10000HA

这个差不多,别以为电池大了能久点,其实是误区,电池大了,更多的电用来把自己举起来,意义不大,

网友E:
你这电机确定是好盈吗????这不是黄金拉烟套么?赶紧换电机,换低kv

网友B:
连xxd和其它牌子都分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电机确定是好盈吗????这不是黄金拉烟套么?赶紧换电机,换低kv

是好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