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d机翼型的问题

楼主(2019-09-26):
请教个问题,3d机机翼上下两侧形状一样,会不会导致升力没有正常翼型的机型大?正常飞行是不是不容易滑翔呢?这样的翼型除了可以倒飞是不是也增加了一些缺陷呢?求经验丰富的大佬告知。

楼主:
补个图,不知道手机端能不能看见

楼主: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5388712655182153&wfr=spider&for=pc&isFailFlag=1

找到了对称翼型的介绍,一定要靠迎角造成上下不对称气流才能产生升力吗

网友:
3d机就为了灵活。要什么升力。

网友A:
飞机的设计,本来就是功能性的.为了得到某一特性,反之就会遭受另一方的损失.
同是对称翼型,翼厚大小,最大厚度往前或往后,翼弦长短,及主翼外形等再加上重量的轻重都会影响性能.

网友:
通过仰角提供升力

网友B:
就像KT板机,同样很多款都没有翼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像KT板机,同样很多款都没有翼型

https://www.baidu.com/sf_edu_wenku/view/7abb240ca300a6c30c229fe6

找到一个参数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像KT板机,同样很多款都没有翼型

kt板类似长方形,应该还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的设计,本来就是功能性的.为了得到某一特性,反之就会遭受另一方的损失.
同是对称翼型,翼厚大小,最大厚 ...

找到一个参数分析贴在楼上了

网友C:
3d要拉力,不要升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要拉力,不要升力,哈哈

这句话有点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