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控的有MP地面站软件吗?可以调参校准遥控器的那种

楼主(2019-09-28):
APM控的有MP地面站软件吗?可以调参和校准遥控器的那种,目前没电脑,所以想手机.....

网友A:
好像有的、安卓客户端

网友:
飞魚地面站

网友B:
貌似可以调,但是要可视化的调是不行的,因为手机地面站可以调所有参数,,只不过是手动修改,不支持程序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的、安卓客户端

有下载网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可以调,但是要可视化的调是不行的,因为手机地面站可以调所有参数,,只不过是手动修改,不支持程序修 ...

你有下载网址吗

网友B:
我记得是三个的。飞鱼。playuav有一个。还有一个什么云的 。其实都差不多。界面不一样而已。功能都差不多。我一般用飞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是三个的。飞鱼。playuav有一个。还有一个什么云的 。其实都差不多。界面不一样而已。功能都差不多。 ...

飞鱼我有,但是这款软件没有校准遥控器功能,但是我想找一个可以校准遥控器的软件,看看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鱼我有,但是这款软件没有校准遥控器功能,但是我想找一个可以校准遥控器的软件,看看有没有,

别说遥控器了。你想校准个加速计都没有。别找了。要不你自己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说遥控器了。你想校准个加速计都没有。别找了。要不你自己写一个

飞鱼有校准加速计和罗盘功能  sb可以校准遥控器跟其他的,但是APM控用不了那个软件

网友(2020-03-31):
飞鱼或云卓地面站都可以,但只能改参数表来调参,很麻烦。

网友:
当然是用飞鱼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