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莉pn电调,效果不满意,推775mos热,准备放弃252封装

楼主(2019-09-28):
(图片)

网友:
不一定是MOS管问题,可能是MOS驱动电压不够导致没有完全导通

网友:
发热应该正常。不是异常发热就行吧?再说可以加散热片。商品的不都有散热片吗

网友:
用TO封装装散热片

网友(2020-02-01):
短路了吗

网友(2020-10-30):
哎能说下具体的吗?电压,是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