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华科尔D10搭配QQ飞控【右手摇杆方向是乱的

楼主(2019-09-29):
我之前买的是华科尔的瓢虫机,选配的是D10黑色版遥控,现在自己淘了D10的接收机,与F450套机。遇到的问题是  左手的摇杆都能正常操作,右手的摇杆怎么弄 方向都是乱的!搞了好几天了,现在越搞越糊涂!!!!

网友A:
方向乱是啥意思,相反的?还是通道不对,反的话就在遥控器上调一下正反,通道不对就重换一下呗,我之前也用QQ飞控遥控器是天地飞,还不错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乱是啥意思,相反的?还是通道不对,反的话就在遥控器上调一下正反,通道不对就重换一下呗,我之前也用 ...

右手摇杆 向前推,机子应该向前飞。但是,我的  它向左飞!我试过了逆转,它又变成  向前打杆向右飞!

网友B:
看你的图片PCB下板怎么是横着装的?你是不是机头方向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图片PCB下板怎么是横着装的?你是不是机头方向搞错了?

飞控上有一个箭头指示,也是按照说明书上,放在中心位置,箭头朝向白色机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控上有一个箭头指示,也是按照说明书上,放在中心位置,箭头朝向白色机臂!

再仔细检查一下四个电调的信号线和飞控有没有接错吧

网友C:
就是通道或者电机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通道或者电机接错了

问题出在接收机上,把第一和第二通道的线调换就可以了!不能按照插在飞控上的顺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仔细检查一下四个电调的信号线和飞控有没有接错吧

问题出在接收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