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瓦的放电器

楼主(2019-09-30):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放电器,寝室里不允许使用大功率设备,然后热水还要去很远的地方,所以我就打算用电池烧热水了,效果还不错。
找一个中性笔,先把电热丝弄成这样螺旋的形状,这样可以减少不少的体积。我使用的是1.2的电热丝,硬度很高不担心变形后短路电阻也刚刚好。
电阻丝使用的时候会发出大量的热量,所以说不能使用焊接,也无法使用焊接,所以这里采用用垫片和三个螺丝的固定方法。
两边都这样,然后包上三倍收缩的热缩管,再把所有的触点用704硅胶封死。
然后就可以使用了,最好使用一个转接线就相当于开关了,因为由于转接线不是用在飞机上,所以被电打火弄的发黑了也无所谓。
测试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可以哦,热水还可以拿来泡脚

网友A:
不考虑电解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电解水吗?

电热丝氧化了就换,不贵

网友B:
这个安全又不贵,电池也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安全又不贵,电池也保护了!

这个贵,什么安全隐患的都一样。

网友:
这是个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