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咨询华科尔D10飞F450,遥控器的设置【问题出在右手摇杆】

楼主(2019-09-30):
华科尔D10似乎,没有选项 是飞多轴的。只有直升机和固定翼。但是,看了教程选择固定翼模式,遥控右手摇杆方向不对。往前打杆,机子应该是往前飞,但是它向左飞!遥控研究了几个晚上了!还是没搞通咨询华科尔D10飞F450,遥控器的设置【问题出在右手摇杆】 固定翼,直升机,遥控器,华科尔,多轴 作者:love73852 28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控,把1,2通道的电位器线交换过来

没有拆遥控,我是动的  接收机上的线。QQ飞控 上第一接口 是(标准接收机)A  E  R 。接收机上,第一通道是ELEV,第二通道是AILE,第三通道是THRO,第四通道是RUDD。在接收机上把 第一和第二通道调换一下就好了!!!飞控上,接线的顺序和接收机上接线的顺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么多天,忽略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所以你是用PWM接的飞控,这样改起来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