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3s电池更换为4s

楼主(2019-10-03):
请问泡泡老师,我的无人机配置基本如下:
450机架,2216电机,30A电调,天地飞ET12遥控器,pixhackV3X飞控,以前用的3S电池,现在如果想换成4s的,需要修改那些参数?
谢谢老师

网友A:
怎么不换57云台?

网友A:
pid参数,一般要改,不过看情况,如果不改也能用就不要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换57云台?

我是学生,这个云台是我们这边学校现成的,所以就没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参数,一般要改,不过看情况,如果不改也能用就不要改了

我主要担心的是,会不会因为电压比3S电池高而导致一推油门直接窜上天了,谢谢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B:
首先要看你的电调是否支持4S,其次,你的电机的KV值是多少的,根据电机的KV值,换相应尺寸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看你的电调是否支持4S,其次,你的电机的KV值是多少的,根据电机的KV值,换相应尺寸的桨。 ...

多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C:
用的什么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图传

熊猫图传的,地面端配个小黑鹰

网友:
顶贴有理,灌水无罪。阿弥陀佛

网友:
4S才15V多,不用调参数都可以,但全开油门的话,转速会快KV值X3.7左右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