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电调可以直接信号线吗

楼主(2019-10-03):
四个电调可以只接信号线吗,地线不接可以吗,求助各位,懂得给指导一下,谢谢了,急急急

网友:
不过抗干扰能力就不好了

网友:
这个和飞控的供电有关  如果单独供电就必须接地

网友:
可以,电调共电线已经连接了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