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接好后有滴滴的开启声,但是不转

楼主(2019-10-06):
想把我的有刷直升机改成无刷的,然后电池直接接电调和电机加上调速器试了一下,结果无刷电机接好后有滴滴的开启声,但是不转,拉到最大油门也不行,是什么原因?电池的放电电流不够吗?电池是一块2s电,驱动飞机自带的370电机还是很猛的。电调接在舵机上,舵机还是会动的。。

网友:
拍个图出来,不好理解

网友:
油门行程校对了么, 把遥控器油门开到最大  再去接通电调电源   听到电机响声后 把油门杆拉到最小   再推油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