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肥鲨眼镜3S-6S电源线带低电压报警和开关

楼主(2019-10-07):
本来是想买黑羊的肥鲨眼镜电源线,但一直缺货的样子。。
假期闲着就自己DIY了一根。。
主要配件:
2芯硅胶电源线      1米左右
5.5弯头DC电源线  1根
金属按钮开关        1个
带低电压报警BB    1个
可调降压模块        1个
XT60插头              1个
XT30插头              1个
2S平衡线接头        1个
2S平衡头保护壳     1个
电源模块最高支持28V,所以最高可以6S输入,输入输出有压差,最低最好使用3S供电。肥鲨眼镜原本是2S供电,把可调电源模块输出调整到8V输出。
眼镜本身的电压监控没用了,防止过放就加了个带低电压检测的BB,老早前买的一个Matek的,可以设置3.7v、3.6v、3.5v、3.4v报警,唯一的缺陷就是不支持HV的电池,HV的电池无法正常识别串数。。先这个凑合用。。
XT30/XT60都比较常用,两种接头都留了,方便插电池。
电池输入接到电源模块和BB,电源模块输出接开关后再接到5.5插头,5.5插头附件再接上2S平衡头给风扇供电。开关接电源模块输出端主要这个开关是之前改装肥鲨眼镜买的,LED的电压12V的,接输入插6S就挂了应该。。
3D打印了一个座子固定开关、电源模块和BB,各种地方裹上热缩管就完工了。。
长得比较丑。。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A:
额,直接拿两节18650会不会方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直接拿两节18650会不会方便一点?

也可以啊,我用来也是用18650,但每次都要另外拿个充电器,而且容量也撑不久。现在这样随手那块4s电池就可以用。

网友:
我前天测试的时候电池拿错了,插了6s,不得不说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