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 Evo有刷飞控焊接R6DSM接收机

楼主(2019-10-08):
买个块F3有刷飞控板,已经把配对好的R6DSM接收机于飞控焊接好,上电为什么飞控没任何信号指令,飞控指示灯一直在闪烁?

网友A:
飞控接收模式设置好了吗

楼主:
怎么设置?在哪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接收模式设置好了吗

怎么设置?在哪里设置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在哪里设置呀?

链接电脑调参啊

网友C:
焊错了,外面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电脑调参啊

菜鸟一个呀我,之前飞的都是固定翼,飞控用的是免调参的,现在正琢磨四轴飞行器,电脑上要安装什么软件呢?在哪里可以下载到,百度搜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错了,外面那个

试了,也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菜鸟一个呀我,之前飞的都是固定翼,飞控用的是免调参的,现在正琢磨四轴飞行器,电脑上要安装什么软件呢 ...

Bf和cf的两个软件应该都可以调f3飞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菜鸟一个呀我,之前飞的都是固定翼,飞控用的是免调参的,现在正琢磨四轴飞行器,电脑上要安装什么软件呢 ...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0BhJ3i0pNuPdvshE8Dbsw 提取码:k9sk

网友:
给你发了一份,里面有好多版本的,你看着安装吧,还需要用到谷歌浏览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0BhJ3i0pNuPdvshE8D ...

好,谢谢求助!F3  Evo有刷飞控焊接R6DSM接收机 飞控,接收机,f3飞控 固定翼,F3飞控怎么调,f3飞控怎么用 作者:Moxing8008 4549 求助!F3  Evo有刷飞控焊接R6DSM接收机 飞控,接收机,f3飞控 固定翼,F3飞控怎么调,f3飞控怎么用 作者:Moxing8008 2645 已经下装了,还没时间琢磨,正在学习路上求助!F3  Evo有刷飞控焊接R6DSM接收机 飞控,接收机,f3飞控 固定翼,F3飞控怎么调,f3飞控怎么用 作者:Moxing8008 4175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错了,外面那个

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