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11世季无人机电调主板(落水腐蚀)

楼主(2019-10-08):
本人一台F11世季无人机因落水未及时处理,导致电调主板上的元器件引脚腐蚀,希望大神们有配件提供渠道告知,厂家说是不提供主板的,淘宝上又没有买。

网友:
重新买个四合一的电调就行啦

网友:
洗板水洗一下

网友:
可以修,但需要设备,如果没有维修设备只能自己试一下了,工具最好有一台放大物体的显微镜/细尖的电烙铁/毛刷/超细耳机线丝/固定胶

网友:
他这个应该是集成到飞控的,只有把坏了的功率管换上去再试试,只有坏那个IC就换那个

网友:
闲鱼上搜,一大堆。

网友:
MOS管而已,换相近参数的型号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洗板水洗下,热风加焊一下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