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VR录制保存问题

楼主(2019-10-10):
小白问下,DVR录像模块装在图传发射端跟装在图传接收端录制下来的视频清晰度是不是不一样?还是两者的录像效果清晰度一样。我个人感觉效果会不一样,但是还是要请教一下

网友A:
清晰度我觉得在机上录会好一些,因为不会有因信号问题产生的中断。但是地面端录制的好处就是炸机或丢机后可看回放方便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晰度我觉得在机上录会好一些,因为不会有因信号问题产生的中断。但是地面端录制的好处就是炸机或丢机后可 ...

我也是这么觉得

网友(2019-12-28):
在发射端录的是摄像头出来的信号,看摄像头性能了,在接收端那就是一个样,pla制

网友(2020-06-10):
效果肯定是机直接录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