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哈哈~!教你怎么升级老机,然后挂树上

楼主(2019-10-11):
好久没装机了,上次发了装机清单:
穿越机升级配置单
https://mp.weixin.qq.com/s/yAWmfE_T1SOfsnc7Aswo4g
今天我就应大家要求来一套升级穿越机的升级装机帖。
升级重装有别于新装,主要是考虑升级方向,怎么能少花钱多办事~!再有就是老的飞机有啥问题,有啥伤能在新机上改进。这个大方向定了后面的事就好解决了。
先说我这台待升级的老机:
老机配置
摄像头:Foxeer ARROW PRO
图传:创新科200mw
天线:雪人短棒
飞控:SPR F3
电机:2205kv2300
电调:30A四合一
桨:DALPROP T5046C
机架:长X的筷子机
电池:3S1300mah
看看我手里的设备,摄像头和图传都能升级,飞控有一个有伤的DYS F4 AIO,电机有个LD2206可以升一下,电调基本不用换,凑合能用。桨换DALPROP PRO系列应该没问题,首选5047C应该带的动。电池用4S1300应该没问题。主要改的应该是架子和布局。机架比较老,侧板固定摄像头的位置可以还3D打印的安装座。尾部的天线也用一个打印的安装座。但是天下还是在桨上边看着就这么不放心。

目标的话我的目标是超轻。

(有些配件已经装新的试位置了)
新机配置
摄像头:Foxeer 弹弓 v3
图传:Foxeer ClearTX1
天线:棒棒糖 2
飞控:DYSF4PRO
电机:LD2206
电调:30A四合一
桨:DALPROP pro 5046
机架:长X的筷子机
电池:3S1550mah
这个架子是我自己画的,所以就不要问我从哪买了。要买筷子机架子,去找山寨的FLOSS机架,或者Diatone机架。这个架子非常的极限,桨都要挨在一起了。天线的部分我选择了绑在机臂上,因为桨的原因天线是在没地方摆,棒棒糖勉强绑在后面,还好棒棒糖的线够硬。
摄像头用了弹弓3,固定的方式用3D打印做,但是这种座很不牢靠,需要用502点一下,要不会滑动。老器件装机前一定要做做体检。检查好了再装机。我这个飞控就一堆伤,BB电压不够,有两个焊盘掉了。OSD怎么加电容都是有波纹。索性BB不要了,不看OSD,用弹弓的OSD看个电压就够了。
桨用了DALPROP pro 5046适用设备和老的5046类似,但是更有劲,更耐操。这套桨飞好久了,布满了划伤和变形。旧桨、筷子机臂震动会很大,我用了BF4.0系的固件,实测有一点点桨洗,滤波非常好,电机没温度。

具体飞行体验看我下面的视频吧~!
飞行体验相当好,虽然桨有点挡视线。飞行流畅,画面清澈。万恶的鹅厂把我视频压的这么糊。
天不蓝,别嫌弃。阅兵拍出来天也这样。帝都天气可以理解。
做了几个简单的动作手感非常棒。画面也没有出现波纹。爽呆了~!然后就开始浪,然后就挂树上了。
在对比一下我用IP6S拍的照片,弹弓的颜色和亮度还真是赢得妥妥的。
哈哈哈~!开始我还想拿别的飞机去救援一下,把树枝打断。我发现BF4的补偿给的太多了,桨稍微碰上点边就自动加速弹开。估计用3.1应该能去扫断树枝,BF4就别想了。
没关系挂在树上咱不慌,有上树救机神器——伸缩杆。上次买长了买个7米的缩短了车里放不下,这不就用上了,7米还嫌短呢。
下面这段是挂树上的视频。
哇~!成功了~!

网友:
楼主!你这飞得也太牛了吧!都飞到树上,还被挂住了!

网友:
我就进来看挂树上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