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3代控想换大一点的12864屏

楼主(2019-10-12):
     如题  萝莉3代控想换大一点的12864屏,现在用的屏是 JLX12864G-086-PN(43.5*40.8*4.5mm)

     准备换 JLX12864G-109-PN(71.3*57.2*8.5mm),这二块屏有相同引脚定义,(CS,RST,RS,SDA, SCLK,VDD,VSS,LEDA)

     但是它们的驱动IC不同。
     JLX12864G-086-PN的驱动IC是:(UC1701X),JLX12864G-109-PN的驱动IC是:(ST7565R)

     我是准备用华科尔D7 的控改成萝莉控用的。D7的屏不是12864的,准备买一块同样大小的12864的屏替换上去。

     请大神帮忙看一下能直接换屏吗?如果不能直接换的话,那程序要如何修改才能使用这块大一点的屏幕?

     JLX12864G-086 和 JLX12864G-109 二块屏的资料文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Dvt-W4hyKh6ZXQYYN1GIA
    提取码: gibh

网友A(2019-12-13):
/***********************************************/
//12864液晶操作函数(搜索12864,修改LCD命令
void LCD(u8 D) //写指令到LCD 模块 transfer_data_lcd
{

        /*
        DATA=D;
        CLK=0;SDA=D_7;CLK=1;
        CLK=0;SDA=D_6;CLK=1;
        CLK=0;SDA=D_5;CLK=1;
        CLK=0;SDA=D_4;CLK=1;
        CLK=0;SDA=D_3;CLK=1;
        CLK=0;SDA=D_2;CLK=1;
        CLK=0;SDA=D_1;CLK=1;
        CLK=0;SDA=D_0;CLK=1;
        CLK=0;
        */

        u8 j;
        //DATA=D;
        CS=0;
        //RS=1;
        for(j=0;j<8;j++)
        {
        CLK=0;
        if(D&0x80) SDA=1;
        else SDA=0;
        CLK=1;
        D=D<<=1;
        }
        CS=1;

}

搜索LCD_init命令,找到以下位置替换
                        LCD(0xa2); //1/9 偏压比(bias)
                        LCD(0xa4);//正常显示                                                                   控制显示正反
        LCD(0xa6);//正显                            //列扫描顺序:从左到右
  LCD(0xc8);//从上到下                           //行扫描顺序(0xc0):从上到下
                        LCD(0x40); //起始行:第一行开始

                        LCD(0xaf); //开显示
红色文字是操作方法,绿色文字为修改内容,灰色是原文件内容

网友(2019-10-12):
好像是通用的

网友:
改下头文件从新编译就行了

网友:
萝莉3代控想换大一点的12864屏 华科尔,萝莉控,萝莉,想换 作者:走成熟路 9512 萝莉3代控想换大一点的12864屏 华科尔,萝莉控,萝莉,想换 作者:走成熟路 4770 萝莉3代控想换大一点的12864屏 华科尔,萝莉控,萝莉,想换 作者:走成熟路 8234

网友(2019-11-11):
换成功了吗?能否发个教程

网友(2019-12-13):
萝莉3代控想换大一点的12864屏 华科尔,萝莉控,萝莉,想换 作者:诗哥 9201 萝莉3代控想换大一点的12864屏 华科尔,萝莉控,萝莉,想换 作者:诗哥 9993 萝莉3代控想换大一点的12864屏 华科尔,萝莉控,萝莉,想换 作者:诗哥 59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文字是操作方法,绿色文字为修改内容,灰色是原文件内容

网友:
我试了,管脚接对,不需要该头文件,直接可以用,只是这么大的屏接上后屏幕字不清楚,设置里将对比度调高就行了。显示方面将屏幕设置成大屏。

网友:
成功了吗?需要改动吗

网友:
成功了吗?想动手试试

网友B:
经常看到萝莉控,这个控稳定吗?功能好像不错,如果性能稳定那还买品牌干嘛

网友:
有人要换小屏,有人要换大屏,还有人不想要屏

网友(2020-02-12):
引用 网友B:
经常看到萝莉控,这个控稳定吗?功能好像不错,如果性能稳定那还买品牌干嘛 ...

稳定

网友(2024-02-18):
引用 网友B:
经常看到萝莉控,这个控稳定吗?功能好像不错,如果性能稳定那还买品牌干嘛 ...

稳定,但是这玩意需要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