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地面站连不上

楼主(2019-10-12):
用着1.32都没问题,用其他版本都是这样。是不是net不行已经在电脑里选上了都不行。请教一下

网友:
我是都连不上哭了。。。

楼主:
在网上下的一个社区板就直接开软件就能连,别人发的都不行

网友A:
端口和波特率都选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和波特率都选对了吗?

对了,我和我之前用那个版本的一样,是不是要net3.5,我刚刚装装不上其他版本都不行。

网友:
检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