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问题

楼主(2019-10-12):
请问这两个固件有什么区别呀,给pixhawk控制板应该用哪个呢,就是普通的四旋翼无人机

网友:
px4是你没见过的很古老的硬件,pixhawk
是从px4进化来的

网友A:
而pixhawk又经历了好多代,px4相当于pixhawk第一代,apm是px4更早期的,因为apm硬件不行了,所以才有了px4和以后得pixhawk2,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pixhawk又经历了好多代,px4相当于pixhawk第一代,apm是px4更早期的,因为apm硬件不行了,所以才有了px4 ...

谢谢~那刷固件刷pixhawk4就行了吧

网友:
是的 apm更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