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没osd!

楼主(2019-10-12):
图传没问题,摄像头也没问题,接线图传分电板取电,摄像头飞控取电,单接图传摄像头都正常,接飞控上就没反应,飞控配置里面已经打开了osd,固件版本4.0.3,求问哪里的问题?

网友:
OMNIBUSF4 飞控的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786&fromuid=4925

网友:
你可以问问泡泡老师

网友(2019-11-22):
F4 osd坏的可能性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