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

楼主(2019-10-12):
(图片)

网友:
这是个什么鬼

网友A:
某个驱动给你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个驱动给你删了

谢谢,我试试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B:
兼容模式运行,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兼容模式运行,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解决?

属性里面有个兼容性,选XP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