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9-10-13):
为啥在auto模式下,设置返航无人机会直接降落,设置降落任务它会返航

网友A:
导航,如果gps有问题,就不可能回来,直接降落,因为降落不需要gps支持,只有气压计支持

网友:
气压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航,如果gps有问题,就不可能回来,直接降落,因为降落不需要gps支持,只有气压计支持

那为啥设置的两个任务正好相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啥设置的两个任务正好相反

什么叫任务想到,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任务想到,不懂

就是我给它在一个点设置了返航任务,它就在那个点降落了。在另一个点设置了降落任务,它就返航了,回到了起飞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我给它在一个点设置了返航任务,它就在那个点降落了。在另一个点设置了降落任务,它就返航了,回到了 ...

我怎么觉得是你把你返航和降落搞反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觉得是你把你返航和降落搞反的节奏?

没有,我在地面站设置LAND,它就直接返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觉得是你把你返航和降落搞反的节奏?

而且它降落就直接上锁了

网友:
说明你的程序调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