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穿越机解锁了有平衡动力修复,但加了油门自动平衡没有了

楼主(2019-10-16):
遥控解锁了摇摆飞行有自动平衡动力修复
但只要加了点油门自动平衡就没有了,遥控方向杆回中了飞机动力电机还没有停下来,没有自动平衡,在那里调?

网友:
没有什么事是重刷固件解决不了的

网友:
可能是因为当时你的摇杆回中了,但是你飞机还没有回归到摇杆归中期望值的位置,飞控在拼命调整飞机姿态,所以电机不停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