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 3.3可以用1N4728稳压二极管替代吗

楼主(2019-10-17):
AMS1117 3.3电路可以用1N4728稳压二极管替代吗

网友:
1N4728使用需要在电源与稳压管之间接330Ω左右的电阻,4728稳定电流在76mA 左右 ,而1117最大可达1A

网友:
1117是接收模块供电的

网友:
1s有4.2v.4728长期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应该会很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