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用啥摄像机

楼主(2019-10-17):
大家航拍都用的啥摄像机    性价比较好的   一千元以内   能控制摄像  拍照的   贵点也可以接收

网友(2020-03-21):
带个iPhoneSE 吊打一切

网友(2019-10-17):
山狗相机,买4K的,要带视频输出的那种。能控制拍摄的买带遥控器的,改装一下就行了

网友A:
买个微单吧。二手微单800块可以了,成像绝对比那些运动相机来的好n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微单吧。二手微单800块可以了,成像绝对比那些运动相机来的好n多

买个啥样的  具体点

网友A:
索尼nex系列就不错。。便宜。。大底。弱一点的光线下你就会发现。运动相机不可能跟微单比。

网友A:
如果你觉得重又大。那你看看索尼的rx0。。。画质。体积总量都均衡。只不过。这个价格不算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nex系列就不错。。便宜。。大底。弱一点的光线下你就会发现。运动相机不可能跟微单比。 ...

索尼的可以外接AV信号通过图传发回地面显示器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觉得重又大。那你看看索尼的rx0。。。画质。体积总量都均衡。只不过。这个价格不算便宜 ...

索尼的可以外接AV信号通过图传发回地面显示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索尼的可以外接AV信号通过图传发回地面显示器么?

有些型号有。有些没有。具体你得自己看

网友C:
我觉得鹰眼飞萤8s不错,画质绝对比山狗这些好,而且还可以用控制线飞控控制,省很多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觉得重又大。那你看看索尼的rx0。。。画质。体积总量都均衡。只不过。这个价格不算便宜 ...

如何控制拍照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鹰眼飞萤8s不错,画质绝对比山狗这些好,而且还可以用控制线飞控控制,省很多事儿 ...

刚开始也打算买这个的   但是就怕画质不咋样
所以还是直接上微单

网友D:
用的老机器nex5r

网友:
请高手指导一下用索尼相机NEX5系的接线方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老机器nex5r

同求  咋接线的   用啥图传

网友E(2019-12-15):
多大的机带微单 感觉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大的机带微单 感觉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