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真十通方法

楼主(2019-10-18):
为什么我刷的i6只有6个通道能辅助微调  后边的都不能看  十通固件

网友:
刷成功了?现在不是有14通了吗?为什么不刷14通?

网友:
增加的通道在别的地方设置。不在这里

网友:
其它是开关通道

网友:
刚入坑,不会玩,刷14通没接收机测试  ,目前只能用ibus/ppm八个8通道(不会玩,好像是这么玩),

网友:
目测固件不对

网友:
直接1.75就好了,还能把一个2段开关改成一个3段开关,外加第十一个开关。

网友:
在另外的设置列表,可以完整输出14个通道。配合sbus接收机加增程器,我改了头追信号输入,加了swe开关和一个三段开关。用着完全够用

网友:
这设置控制大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