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2.8提示这个错误怎么回事

楼主(2019-10-18):
解锁不了,提示如图错误,罗盘也校准过了。请问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
校准加速度计试试,不行就在刷个固件看看

网友:
网上有个解锁错误的原因列表,你可以看看

网友:
加速度计需要校准

网友:
没牛比怎么办 没牛比怎么办 没牛比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