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 T16的rssi和失控问题

楼主(2019-10-19):
入手jumper小半年了,上月买了个mx++
据说拉距可以到2.5公里,可是我50米以内必失控,接收机线头牢固,信号线也没问题,遥控器显示的rssi最高82五米距离就降到了45,今天穿越机又用这两个搭配飞行又炸了,已经无语,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高频头的问题,还是说这遥控器存在问题,望大神指路解答,当初看到这开源遥控器的强大才入手的,现在感觉好坑

网友A:
可能你开了low power,还有频率偏移设置一下,天线90度夹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开了low power,还有频率偏移设置一下,天线90度夹角

低电量模式没开,频偏也调了,我现在怀疑是不是高频头的问题

网友B:
我换了个内置高频头,然后串了个大力8db的内置增程,现在最近距离103rssi,1公里室外最低是48,你这个建议换个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个内置高频头,然后串了个大力8db的内置增程,现在最近距离103rssi,1公里室外最低是48,你这个建议 ...

兄弟,内置高频头怎么搞的?具体操作传授一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个内置高频头,然后串了个大力8db的内置增程,现在最近距离103rssi,1公里室外最低是48,你这个建议 ...

兄弟~~~可以分享内置增程的接线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内置高频头怎么搞的?具体操作传授一下经验

淘宝买个大力的增程模块,还得搞个内置的高频头,算上来都能上frsky的900M了,不经济啊

网友C:
换个接收机试试,失控问题90%以上都是接收问题,但都去研究遥控器。

网友:
发帖赚就比发帖赚就比发帖赚就比发帖赚就比发帖赚就比发帖赚就比

网友:
最开始T16用的睿思凯R9M信号也差,300米内必失控,就是中间加了个转接头引起的,后来拆掉了信号好多了,加了个枫叶天线几堵墙后都是90多

网友(2021-11-18):
引用 网友C:
换个接收机试试,失控问题90%以上都是接收问题,但都去研究遥控器。

经验之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