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不了飞机,大佬带我

楼主(2019-10-20):
显示禁止解锁,在哪个设置参里才能把禁止解锁取消了  目前飞机 飞机 已校准

楼主:
这种是可以解锁状态  设置都一样  上一个处于禁止解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是可以解锁状态  设置都一样  上一个处于禁止解锁

你得看一下禁止解锁码,连着USB是无法解锁的

网友:
把遥控的油门调到比最小油门低就可以了

网友:
油门到最低,用摇杆解锁

网友:
解锁不了界面会有提示哪里不对有一个XX

网友:
你拍的不是地方,你应该拍右边禁止解锁标志,然后对照表格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