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 OSD问题

楼主(2019-10-20):
1.这块图传能接入飞控显示OSD吗?就是把摄像头和飞控OSD叠加
2.这个OSD配置图传参数是否只是一个调节图传参数的功能
3.OSD功能一般是用摄像头、图传还是OSD叠加器呢?

网友A:
osd叠加是飞控的事情,和图传摄像头没关系,摄像头把视频信号发送给osd叠加芯片。芯片把飞控给的信息叠加到视频上发给图传,而图传osd调参指的是可以通过飞控端口设置图传参数(功率频道))和osd叠加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叠加是飞控的事情,和图传摄像头没关系,摄像头把视频信号发送给osd叠加芯片。芯片把飞控给的信息叠加到 ...

原来是这样啊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叠加是飞控的事情,和图传摄像头没关系,摄像头把视频信号发送给osd叠加芯片。芯片把飞控给的信息叠加到 ...

还有一个问题 飞控上的蜂鸣器是用的多少V的啊 有源无源呢? 我用的F3 EVO 是不是所有飞控的蜂鸣器都样?
电脑上的是多少V有源无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飞控上的蜂鸣器是用的多少V的啊 有源无源呢? 我用的F3 EVO 是不是所有飞控的蜂鸣器都样?

5V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