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摄像头怎么供电

楼主(2019-10-22):
固定翼fpv无飞控,图传12v供电,摄像头12v供电,动力电池是3s锂电。图传摄像头怎么供电?谢谢大神

网友:
我也不会,你学会了告诉我

楼主:
是RunCam 2说明书说2s-4s供电,我3s直接烧了售后说不能电池直接供电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最好把图传照片发上来,一般来说图传会给摄像头提供5v供电的。

网友:
电池直接供电不稳,加个供电模块

网友:
图传就接动力电,摄像头接图传的5V输出就可以了
不需要飞控
有条件就上个分电板(不是必须)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s.w5003-21137534291.11.43884091GD871t&id=524866354066&scene=taobao_sh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