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Pro Mini 烧写工具

楼主(2019-10-23):
目前只支持arduino pro mini

使用说明:
    1. 选择正确的COM口
    2. 设置波特率
    3. 选择固件
    4. 点击烧录按钮

网友A:
怎么把ino文件转成hex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把ino文件转成hex文件啊

ino是源文件, hex是编译后的文件

网友:
挺好的,虽然我更喜欢源程序

网友:
收藏一个备用,挺好的

网友(2020-02-16):
挺好的,收藏一个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