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今日完成我的爱萝莉第三代遥控基本版了,纪念一下

楼主(2019-10-23):
正常开机,用3.7v电池驱动,方便点。

背面的焊接效果:

正面,是按照大神的电路图来焊的。

【尝试连接富斯1代的接收机,连接失败,搜不到接收机,不知道要怎样设置】

网友:
他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接再厉。。。。。。有一个就会有下一个

网友:
萝莉控能连富斯接收机吗。。?

网友:
我的焊好了,开机后信号灯不亮,蜂鸣器不响,查了电路也查出问题

网友B:
萝莉控只能用萝莉接收机,富斯1带与这个无线通讯模块,协议都不一样,不能用的。

网友:
萝莉的电调就能用。。支持大部分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萝莉控只能用萝莉接收机,富斯1带与这个无线通讯模块,协议都不一样,不能用的。 ...

好的,谢谢

网友:
探路先锋加油

网友:
又是一个粗糙的洞洞板

网友(2020-01-04):
3.7 v供电用的那个稳压芯片屏幕和凤鸣器都得选3v对吧

网友:
多好的学习机会!致敬开源者!

网友:
萝丽控连接富斯接收,有创意!

网友(2020-04-30):
过几天就开工,不知道能不能做的和楼主一样

网友:
很好,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