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飞控连接电脑调参软件识别不了

楼主(2019-10-23):
NAZA V2飞控连接电脑,com口连接电脑显示正常,但是打开调参软件,一直显示没有连接主控,有模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如果是精灵二飞控刷的,就是固件坏了,恢复精灵固件再重新刷。原装naza飞控就再装一下驱动,把f1f2短路接上让调参软件自己恢复升级固件。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
他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精灵二飞控刷的,就是固件坏了,恢复精灵固件再重新刷。原装naza飞控就再装一下驱动,把f1f2短路接上 ...

精灵2刷的,感觉固件不会坏,因为另一个精灵2刷完后连接电脑正常,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回复,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灵2刷的,感觉固件不会坏,因为另一个精灵2刷完后连接电脑正常,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回复,我也试试

精灵二的有问题就恢复重刷,我刷了几个了,有问题的也碰到多次了,有一个重新刷了n次。最后刷4.02版本才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精灵二飞控刷的,就是固件坏了,恢复精灵固件再重新刷。原装naza飞控就再装一下驱动,把f1f2短路接上 ...

其实不用重刷,usb直连所有问题都解决,不要通过led连接。固件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精灵二飞控刷的,就是固件坏了,恢复精灵固件再重新刷。原装naza飞控就再装一下驱动,把f1f2短路接上 ...

问一下如何恢复成精灵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用重刷,usb直连所有问题都解决,不要通过led连接。固件没有问题的。

就是用usb线直连的,手机数据线剪短做的,没用led那种!!能刷进去,就是调参软件不识别!如何刷回精灵版本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用usb线直连的,手机数据线剪短做的,没用led那种!!能刷进去,就是调参软件不识别!如何刷回精灵版 ...

刷回精灵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回精灵很简单

已经解决了!重新刷回精灵2,在刷NAZA V2就OK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重新刷回精灵2,在刷NAZA V2就OK了!谢谢啦

就是这么简单,有问题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