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楼主(2019-10-25):
问一下那个我图传调的5845,但是眼镜在5745接受到了图像这正常么?

网友A:
正常吧,应该是在5845附近都能收到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吧,应该是在5845附近都能收到图像

我这个200mw大概不到50米就雪花了问一下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个200mw大概不到50米就雪花了问一下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很严重的雪花

网友B:
频点不干净,天空端天线要放外面,地面端天线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点不干净,天空端天线要放外面,地面端天线对正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