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用lora无线模块做过无人机吗

楼主(2019-10-25):
有大佬用lora无线模块做过无人机吗

网友A:
改模块有什么特性,介绍下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模块有什么特性,介绍下噻

传输距离远,功耗低,抗干扰性强。但是好像传输速率比传统的会低一点。

网友B:
我没做过,只是路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输距离远,功耗低,抗干扰性强。但是好像传输速率比传统的会低一点。

我今天了解了一下,物联网实用,可自组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做过,只是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了解了一下,物联网实用,可自组网

我买了两个模块。明天到。客服是说理论上可以。但是那些接口啥的就要自己搞。他们没有那方面的资料

网友:
google 关键字qczek

网友:
云卓的遥控器就是用lora技术的,,几拾公里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做

我也在做。自己做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做

然后手机端 电脑端 都能控制。

楼主:
昨晚熬夜把控制模块做出来了。今天下班回去把lora无线模块 装上。就可以电脑手机控制了。

楼主:
目前第一次成功利用lora无线模块控制了舵机。但是出现一个问题。 单片机直连电脑  电脑发送指令很频繁 下位机也能顺利驱动舵机根据指令行动。但是连上无线模块之后 ,电脑再发指令,低频率的发送指令,下位机正常控制舵机。但是当发送指令的频率高起来时,舵机会出现没有任何反应的情况。然后发指令的频率再低下去,舵机又会正常跟着指令动。目前还不知道具体原因。两个无线模块距离也很近最多10厘米。

楼主:
目前又恢复正常了  可能和供电不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