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4V3飞控STM32 BOOTLOADER 电脑显示未识别,大神们给我支招呀!

楼主(2019-10-25):
按住飞控boot键连接电脑指示灯没有问题,电脑显示 F4V3飞控STM32 BOOTLOADER 电脑显示未识别,大神们给我支招呀! 飞控,zadig,没有问题,boot 作者:弧光谭 5469 用zadig驱动显示 F4V3飞控STM32 BOOTLOADER 电脑显示未识别,大神们给我支招呀! 飞控,zadig,没有问题,boot 作者:弧光谭 674 各位大神帮帮我这个小白呀!谢谢了!

网友(2020-03-02):
f4的驱动是不少,各种安装,各种折腾

网友:
F4和F3 区别多大!?

网友:
我这稀里糊涂一顿猛如虎的操作结果刷上了BootLoadet驱动,怎么刷上的我自己都不知道,希望你成功

网友:
F4V3飞控STM32 BOOTLOADER 电脑显示未识别,大神们给我支招呀! 飞控,zadig,没有问题,boot 作者:398066584 5159 F4V3飞控STM32 BOOTLOADER 电脑显示未识别,大神们给我支招呀! 飞控,zadig,没有问题,boot 作者:398066584 1465 F4V3飞控STM32 BOOTLOADER 电脑显示未识别,大神们给我支招呀! 飞控,zadig,没有问题,boot 作者:398066584 3175 F4V3飞控STM32 BOOTLOADER 电脑显示未识别,大神们给我支招呀! 飞控,zadig,没有问题,boot 作者:398066584 9671 这两天也在弄这个,bl没弄成到是刷成了dfu格式的了,同样能连地面站调参,想刷bl,正想办法呢

网友(2020-01-05):
引用 楼主:
感谢,但是我直接点是出现这条提示,怎么又安装不了,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吗?

选项搞错没有 一个一个试一下嘛

网友(2019-11-03):
引用 楼主:
没有可以更新的驱动呀,用其他的驱动软件可以吗,比如说驱动精灵等?

新手课常,BootLoadet 及 DFU 驱动的互换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608&fromuid=4925

网友:
直接到电脑哪里去点击更新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点击stm32 更新驱动

感谢,但是我直接点是出现这条提示,怎么又安装不了,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点击stm32 更新驱动

没有可以更新的驱动呀,用其他的驱动软件可以吗,比如说驱动精灵等?

网友A:
直接点击stm32 更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