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莉控-数码管(数显管)该怎么连接

楼主(2019-10-27):
   DIY一个萝莉控,想装个数码管,数码管上的焊脚该怎么连接吖!

网友A:
用万用表量 看是共阴还是共阳的 不知道你干啥用

网友:
发帖赚就比发帖赚就比发帖赚就比发帖赚就比发帖赚就比发帖赚就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量 看是共阴还是共阳的 不知道你干啥用

用在萝莉控上面

网友:
说清楚具体干啥用  你这么说 没法回答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