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解答一下

楼主(2019-10-27):
我用的熊猫v2图传,ev100眼镜,然后开200mw不过50米左右雪花就很严重了这怎么办呢?

网友A:
确定频道对准了吗?然后换别的图传或者接收设备,排除法确定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频道对准了吗?然后换别的图传或者接收设备,排除法确定问题所在。

那个我图传设置的5845但是眼镜在5845接收不到,在5745接受到了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频道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