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与如何图传接线

楼主(2019-10-27):
这个如何与图传链接,怎么是4根线。不懂白色AV+,绿色AV—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配的这款摄像头

网友:
照着接,红色的不接

网友:
红色是给摄像头供电的如果你是12v电池就不要直接 接会烧的

网友:
黄对黄然后其他的自己对吧

网友:
黑色接图传gnd黄色接图传视频输入,两根就行

网友:
有的图传带麦克风功能,可以输出音频,但是一般摄像头上都没有麦克风,所以一般音频线是没啥用的,电源正负极自己看着接,其实真正需要的也就是那根视频线而已,接上就行了。

网友(2019-12-16):
我试了这个相机视频是黑色地一根另一根白或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