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新手小白请教 萝丽3版本问题

楼主(2019-10-27):
新手小白请教大伙,我焊的板是按右边图做的,下的程序结果是左边的。
想来问问按右图的电路要下哪个程序,谢谢

网友:
两种芯片,一样用,除了供电不同!!!!!!!!!!!!!

楼主:
是了,我把A13版程序下进去后显示屏能显示但是背光很暗很暗,开始查电路也找不出问题。
到第二晚上才看到另一张原理图,可怜我打样的PCB就当交学费了。小白

网友A:
要进系统调背光 字才显示正常
兄弟你那画板软件有下载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进系统调背光 字才显示正常
兄弟你那画板软件有下载链接吗

兄弟你没有看清上面两张图,LCD的背光脚一个接到20脚,另一张图里接到23脚的

Sprint-Layout 6.0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7aC123mr7fywYXWFWO7bg
提取码 ltri

网友:
看来要修改C源码才行    萝莉的程序都是用在左图的电路
那里走的弯路找到右图的电路图

谢谢你的画板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