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2 NAZA V2飞控外盒3D打印文件

楼主(2019-10-27):
承蒙广大热心魔友帮助,二手淘来的无盒精灵2飞控成功刷了NAZA V2固件,今奉上自己画的外3D打印文件!!没有螺丝孔的,一切以简约实用为主,用502 胶水粘合即可,补习勿喷!!!

网友A:
请问要放大1.02倍打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要放大1.02倍打印吗?

不需要哈,已经调整为最合适的参数!建议层高0.1,速度30~40,加一个底座就行!

网友B:
问一下大神了,零基础3d打印好学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大神了,零基础3d打印好学习吗?

兴趣在就不难!(前提是资金到位)

网友:
六六六,
楼主精神